我的是thinkpad x40,没有光驱,应该怎么装上面的系统?

楼主(2022-05-27):
我的是thinkpad x40,没有光驱,应该怎么装上面的系统?

网友:
对于DEBIAN来说,可以将安装镜像做到USB上;也可以通过硬盘安装。如果你打算使用DEBIAN的话,可以查安装文档,或者M我。

网友:
最方便的方法我觉得还是用外置光驱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