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变压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应用在哪些地方?

楼主(2022-05-27):
    电子变压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应用在哪些地方?

网友:
    电力电子变压器是一种将电力电子变换器(整流器、逆变器)和高频变压器相结合,实现传统电力变压器电气量变换、能量传递以及系统隔离等基本功能的输配电装置。

网友:
    电子变压器工作原理为:在一次侧,工频母线高压通过电力电子变换器的作用变成高频交流方波,即一次侧将电压的频率提高,实现升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