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中心库怎么导到Allegro

楼主(2022-05-27):
    大佬们可以说一下xpedition中心库怎么导到allegro,或者说能不能导入呢

网友A:
    Allegro 中添加一个Vincent Skill 2.0  ,,用里面的转换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 中添加一个Vincent Skill 2.0  ,,用里面的转换工具,

    谢谢我去试一下

网友:
    可以在Cadence版块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