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小信号怎么高精度测量

楼主(2022-05-27):
如题,交流小信号怎么高精度测量?

网友:
    将输入的交流信号按比例转换成4~20mA标准信号, 输入交流电压信号:0-1VAC 0~5VAC rms 等;输出为4~20mA直流电流信号 精度等级:0.5级 电流输出≤300Ω

网友:
    跟没有问一样,什么频率范围?电压范围?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