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的fpc软排线可以不分方向插吗?

楼主(2022-05-27):
电路板上的fpc软排线可以不分方向插吗?

网友:
不可以,需要根据排线方式来进行安装,FPC软板的组装方式有焊接、压接、贴片等。

网友:
FFC连接器没有全自动安装的设备,一般都是用治具和手工配合安装。

网友:
个人觉得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