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FET的选择

楼主(2022-05-27):
我想用单片机控制12v电路的通断,电流大概为4.3A-4.6A,请问用什么型号的MOSFET比较好?

网友:
用单片机引脚控制MOS,N-MOS, 可以用LRC 的 LSI1012XT1G。

网友:
P型,DMG4413LSS,项目验证过的!

网友:
在共地和压降方面来考虑,应该说P型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