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电路仿真multisim中硬件描述用的是什么语言?

楼主(2022-05-27):
我知道不是硬件描述语言。
类似于此的
这是什么语法?

放大器3280A模块数据报告
################## Model Data Report ##################

.SUBCKT 3280A 1 2 3
* EWB Version 4 - 3 Terminal Opamp Model
* A= 100000 RI= 1.5e+014 RO= 300 VSW+= 13.7 VSW-= -14.3
* Vos= 0.00025 Ibs= 3e-006 Ios= 3e-007 SR+= 1.25e+008
* fu= 9e+006 fp2= 1e+032 CC= 3e-011
Vos 4 1 DC 0.00025V
Ib1 4 0 3.15e-006A
Ib2 2 0 2.85e-006A
G1 0 5 4 2 0.0464159
G2 0 6 5 0 0.15472
G3 0 3 6 0 0.15472
Ri 4 2 1.5e+014ohm
R1 5 0 1000ohm
R2 6 0 300ohm
R3 3 0 300ohm
C1 5 0 1.76839e-006
C2 6 0 5.30516e-036
Cc 5 0 3e-011
.ENDS
============= Model template =================
x%p_a %t1IN+ %t1IN- %t1OUT %m

网友:
这是HSPICE仿真时用的,描述电路中各器件管脚间的连接,以及具体数值

网友:
ModelSimHDL语言仿真软件,它能提供友好的仿真环境,是业界唯一的单内核支持VHDL和Verilog混合仿真的仿真器。它采用直接优化的编译技术、Tcl/Tk技术、和单一内核仿真技术,编译仿真速度快,编译的代码与平台无关,便于保护IP核,个性化的图形界面和用户接口,为用户加快调错提供强有力的手段,是FPGA/ASIC设计的首选仿真软件。
  电路仿真,顾名思义就是设计好的电路图通过仿真软件进行实时模拟,模拟出实际功能,然后通过其分析改进,从而实现电路的优化设计。是EDA(电子设计自动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