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双极型晶体管相比,场效应管具有如下特点

楼主(2022-05-27):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器件,它通过VGS(栅源电压)来控制ID(漏极电流);

场效应管的控制输入端电流极小,因此它的输入电阻(107~1012Ω)很大。

它是利用多数载流子导电,因此它的温度稳定性较好;

它组成的放大电路的电压放大系数要小于三极管组成放大电路的电压放大系数;

场效应管的抗辐射能力强;

由于它不存在杂乱运动的电子扩散引起的散粒噪声,所以噪声低。

网友:
    场效应管可应用于放大。由于场效应管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很高,因此耦合电容可以容量较小,不必使用电解电容器。

网友:
    场效应管很高的输入阻抗非常适合作阻抗变换。常用于多级放大器的输入级作阻抗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