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将pc端上的代码写入到arm处理器的烧写软件一般都是什么?

楼主(2022-05-27):
负责将pc端上的代码写入到ARM处理器的烧写软件一般都是什么?

网友:
烧写的对象是片内ROM(电可擦)或其他非易失性记忆体。这和普通的烧写没什么区别。所以烧写软件也大同小异。

网友:
鉴于要使用嵌入式的操作系统,可能的做法是把bootloder之类(类似pc上的bios)的程序烧入rom,由bootloder负责加载内核。这样,如果系统有独立的存储设备的话,内核就不需要烧写,完全像PC一样进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