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芯片可以代替ds18b20做温度传感器?

楼主(2022-05-27):
什么芯片可以代替ds18b20做温度传感器?

网友:
热敏电阻、热电偶、三极管的PN结,但这些都要经模/数转换才能被单片机识别使用。

网友:
热敏电阻、热电偶、三极管的PN结,但这些都要经模/数转换才能被单片机识别使用。
敏电阻器是敏感元件的一类,按照温度系数不同分为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PTC)和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NTC)。热敏电阻器的典型特点是对温度敏感,不同的温度下表现出不同的电阻值。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PTC)在温度越高时电阻值越大,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NTC)在温度越高时电阻值越低,它们同属于半导体器件。
热电偶(thermocouple)是温度测量仪表中常用的测温元件,它直接测量温度,并把温度信号转换成热电动势信号,通过电气仪表(二次仪表)转换成被测介质的温度。各种热电偶的外形常因需要而极不相同,但是它们的基本结构却大致相同,通常由热电极、绝缘套保护管和接线盒等主要部分组成,通常和显示仪表、记录仪表及电子调节器配套使用。
三极管的PN结:以NPN管为例,三极管共有两个PN结:b-e间的PN结和b-c间的PN结。
在三极管正常工作时(在放大状态下), b-e间的PN结是PN通(正向),b-c间的PN结是NP通(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