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出现短路怎么办?

楼主(2022-05-28):
  PCB出现短路怎么办?

   PCBA出现短路的情况是很多工程师不愿意看见的,PCB出现短路怎么办?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会出现短路,如果出现了短路,我们要如何去排测呢?
  通常有两种短路情况。一是PCB电路板已经达到了一定的使用寿命。第二种情况是PCB电路板生产中的检验工作不到位。然而,这些生产中的小错误对整个PCB电路板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很可能导致报废。那么我们如何检查和防止电路板短路呢?

  第一:
  在计算机上打开PCB图,点亮短路的网络,看什么地方离的最近,最容易被连到一块。特别要注意IC内部短路。

  第二:
  使用短路定位分析仪,如:新加坡PROTEQ CB2000短路追踪仪,香港灵智科技QT50短路追踪仪,英国POLAR ToneOhm950多层板路短路探测仪等。

  第三:
  焊接小型表面贴装电容器时要小心,尤其是功率滤波电容器(103或104),其数量大,容易导致电源和接地之间短路。当然,有时运气不好,电容器本身会短路,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在焊接前测试电容器。

  第四
  如果是手工焊接,养成良好的习惯。首先在焊接前目视检查PCB板,用万用表检查关键电路(尤其是电源和接地)是否短路;其次,每个芯片焊接后,用万用表测量电源和接地是否短路;另外,焊接时不要随意扔烙铁。如果焊锡被扔到芯片的焊脚上(尤其是表面贴装元件),很难找到它。

  第五:
  如果有BGA芯片, 由于所有焊点被芯片覆盖看不见,而且又是多层板(4层以上),因此最好在设计时将每个芯片的电源分割开,用磁珠或0欧电阻连接,这样出现电源与地短路时, 断开磁珠检测,很容易定位到某一芯片。由于BGA的焊接难度大,如果不是机器自动焊接,稍不注意就会把相邻的电源与地两个焊球短路。

  第六:
  发现短路,那就取一块板切割线路(特别适用于单层/双层板)。切割后,分别对功能块的各个部分通电,并逐部分消除。

  以上就是出现短路情况的时候,我们能做到的排测方法啦!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网友:
    布线的时候就是要考虑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