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高频电路PCB设计技巧介绍上篇

楼主(2022-05-28):
  收藏!高频电路PCB设计技巧介绍上篇

  高频电路板的设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许多因素可能直接关系到高频电路的工作性能。高频电路的设计和布线对整个设计非常重要。今天中信华的专业技术人员特地向您推荐以下几种高频电路PCB设计技巧,一起来看看吧!

  多层板布线
  高频电路通常具有高集成度和高布线密度。多层板的使用不仅是布线的必要,也是减少干扰的有效手段。在PCB布局阶段,合理选择一定层数的印制板尺寸,可以充分利用中间层设置屏蔽,更好地实现就近接地,有效降低寄生电感,缩短信号传输长度,大大降低信号交叉干扰。这些方法都有利于提高高频电路的可靠性。数据表明,使用相同材料时,四层板的噪声比双面板低20dB。然而,也有一个问题。PCB的半层数量越多,制造过程越复杂,单位成本越高。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选择合适的PCB层数,还要进行合理的元器件布局规划,采用正确的布线规则来完成设计。

  高速电子器件管脚间的引线弯折越少越好
  高频电路布线的引线最好是一条需要转动的全直线。它可以通过45度折线或圆弧进行旋转。此要求仅用于提高低频电路中铜箔的固定强度,而在高频电路中,满足此要求可以减少高频信号的外部发射和互耦。

  高频电路器件管脚间的引线越短越好
  信号的辐射强度与信号线的布线长度成正比。高频信号引线越长,越容易与其附近的元件耦合。因此,对于高频信号线,如信号时钟、晶体振荡器、DDR数据、LVDS线、USB线和HDMI线,走线必须尽可能短。

  高频电路器件管脚间的引线层间交替越少越好
  所谓“引线的层间交替越少越好”是指元件连接过程中所用的过孔(Via)越少越好。据侧,一个过孔可带来约0.5pF的分布电容,减少过孔数能显著提高速度和减少数据出错的可能性。

  注意信号线近距离平行走线引入的“串扰”
  高频电路布线要注意信号线近距离平行走线所引入的“串扰”,串扰是指没有直接连接的信号线之间的耦合现象。由于高频信号沿着传输线是以电磁波的形式传输的,信号线会起到天线的作用,电磁场的能量会在传输线的周围发射,信号之间由于电磁场的相互耦合而产生的不期望的噪声信号称为串扰(Crosstalk)。PCB板层的参数、信号线的间距、驱动端和接收端的电气特性以及信号线端接方式对串扰都有一定的影响。

  以上暂时介绍了五种高频电路PCB设计技巧,希望可以为您提供一些参考!

网友:
    高频电路器件管脚间的引线越短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