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布线的时候,失去自动捕捉网络的功能,还请各位大侠救命啊!!!

楼主(2022-05-29):
    不知道做了什么骚操作,在布线的时候,不管点过孔还是焊接,还是cline的,都只会出现没有网络的线。右边Option,红框里也一直是Null Net。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大侠,该怎么改过来?哪里设置不对啦?

网友A:
    检查下栅格设置呐!

网友(点评):
网格设置改过,没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栅格设置呐!

    哈。不知道什么时候把Find里面的PIN 和VIA去掉了。打上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