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引脚的高阻态如何设置

楼主(2022-05-30):
    关于高阻态有如下几个问题

    1、高阻态是指输入还是输出

    2、如何将STM32 和 8051 将引脚设置高阻态的方式一样吗,具体的设置方法是什么?

网友:
    高阻态必是指输入,不可能指输出。

网友:
    8051没有高阻态,也无从设置。

网友:
    当然你说的没错,正常“工作” 状态, 不可能断路,只是因为低功耗要求,希统要进入一种非工作状态 (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