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在update PCB时,原理图中有有个别元器件忘记添加封装怎么不

楼主(2022-05-30):
altium designer 在update PCB时,原理图中有有个别元器件忘记添加封装怎么不报警,而验证通过,这样如果PCB元件多了自己看不出岂不很危险

网友:
    在更新PCB的时候,会有报告出来。提示某一网络没有连接。后面会提示,是因为没有找到封装,还是没有找到管脚。

网友:
    在pcb页面右键→options→board options...→electrical grid勾上
range设置捕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