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延迟电路

楼主(2022-05-30):
本人急需一个延迟电路,采用25V持续3秒电压控制一个继电器接通3秒,现需要将这个25V持续3秒电压延迟2-3秒输入到继电器,如何设计电路?

网友:
搜一下555的延时电路,555好象最大电压是18V,24V的话用三极管转一下。

网友:
硬件延时,好像就555好用一点。

网友:
用NE555设定时间,然后通过光耦进行隔离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