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流电阻是可变电阻吗?

楼主(2022-05-30):
    检流电阻是可变电阻吗?

网友:
    是“定值电阻”。

网友:
    不是,都是根据电路需要设计好的固定电阻

网友:
    为了便于调整,检流电阻是可变电阻 。

网友:
    1.如果你说的是检流计,内电阻是固定不变的。
2.如果你指的是在做实验时,看电流的大小,使用的电阻是可变电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