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CB因为规则设置造成布不出线的问题

楼主(2022-05-30):
最近在做毕设需要做一个LPC1768的转接板,在布线中遇到了问题,一到转弯的地方线就布不出来,我感觉是规则设置的不对但又不知道怎么改规则?

网友:
线间距啊

网友:
实在不行用手动方式

网友:
是线间距的规则不对造成的。

网友:
间距问题,改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