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上贴装SMD有哪几种方案?

楼主(2022-05-30):
根据贴装精度要求以及组件种类和数量的不同,FPC上贴装SMD有哪几种方案?

网友:
单片FPC上的简单贴装。

网友:
多片FPC靠定位模板定位于托半上,并全程固定在托板上一起SMT贴装。

网友:
将一片或几片FPC固定在高精度的定位托板上进行SMT贴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