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复制N路相同电路中使用Room

楼主(2022-05-30):
有时原理图中有多都是功能相同,PCB 时只有画好一个,其余相同的就可以利用ROOM功能了,方便快捷没有错误。上图如下
1.先设置好英文键盘,设置交互式布线功能,tool-----cross select mode .
2.相同的部分需要先画好一个 ,PCB,包括布线布局等。
3.原题图选中原理图的器件,准备复制。选中已经布好PCB的原理图,打开PCblist 找到channel offset,注意点两下,把这个号复制到需要布局的部分。

4.重复上面的操作,对需要布局的部分。
5.
6.先点已经布好PCB的ROOM ,再点需要布线的PCB

7 OK

网友A:
我刚试了一下,感觉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刚试了一下,感觉还是可以的。

    没看懂,上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上个图吧

    但是我上图了,第一次发,可能不太会弄

楼主:
    我上的图咋没有了呢,太笨了 不太会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