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AM350 9.5无法打印Gerber?

楼主(2022-05-30):
CAM350 9.5,file>>print里面的setup,display.print三个都用不了,显示no plotter located,让我在控制面板设置打印机。但是PDF打印机和网络打印机是可以用的。

网友:
软件破解了吗?

网友:
可以打印的,我就用的是CAM350 V9.5。 你还是设置有问题,仔细看下。

网友:
系统有没有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