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EMC不过,求教应该怎么整改?

楼主(2022-05-30):
    开关电源EMC不通过,求教整改方案!

网友:
    EC1电容是什么规格?
    EMC超标,可能是原理图问题,也可能是PCB问题,还可能是结构问题

网友:
    L,N之间加个X电容解决问题

网友:
    零火线进来,加工模电感1-10mH 前后 10uf/400v

网友:
    输入没有EMI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