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静态工作点

楼主(2022-05-30):
    三极管静态工作点--------若静态工作点设置的不合适,在对交流信号放大时就可能会出现饱和失真(静态工作点偏高)或截止失真(静态工作点偏低).
    ----------没搞透饱和失真和截止失真具体的含义。不失真又是怎样的?哪个能形象的说下  谢谢

网友:
    饱和失真(静态工作点偏高):也就是基极的偏置电流设的太大,当输入信号大时,会出现波形的顶部削波.     截止失真(静态工作点偏低):也就是基极的偏置电流设的太小,当输入信号小时,波形会失真.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调整偏置电阻Rb,出现饱和失真时,可将Rb调大,同理如果出截止失真,可将Rb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