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画元器件时怎么定位元器件?

楼主(2022-05-30):
    altium designer中画元器件时怎么定位元器件?

网友:
    工具栏上有个元器件选择框,输入元件的名字按回车就可以定位器件了。

网友:
    常用中心点定位:
    点菜单 编辑__设置参考__中心

网友:
    这就要看看你吧把你画好的元件放到哪个库里了,如果是在软件默认的库里,那你就直接从那个库里找出来就行了。如果不是在原先的库里,那么就需要加载你元件所在的库,方法是:
    1、在软件界面的右侧点击libraries选项卡,会弹出libraries窗口
2、点击其上方的libraries按钮,会弹出一个窗口
    3、然后在这个窗口的右下角点击install,又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4、找到你存储的元件库,点击“打开”即可将次此元件库加载到软件的库列表中了
5、这时,在库列表中找到刚刚加载的库,就可以找到你的元件,然后加到原理图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