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至少有四个引脚,四个引脚分别怎么用?

楼主(2022-05-30):
MOS管至少有四个引脚,四个引脚分别怎么用?

网友:
MOS管只有四个引脚,即漏极、栅极、源极和衬底。

NMOS和PMOS的接法是不一样的。

NMOS:漏极→输出信号、栅极→输入信号、源极→低电平(或地)、衬底→低电平(或地)。

PMOS:漏极→输出信号、栅极→输入信号、源极→高电平(或电源)、衬底→高电平(或电源)。

网友:
MOS管有用的管脚就是三个:源极、漏极、栅极。多余的管脚或者是同名管脚(在内部和漏极、栅极相连,特别是有些大功率管),或者是空脚(没有内部连接,只起焊接固定作用)。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

网友:
    有的mos除了源极、漏极、栅极,还有一个开尔文源极,具有开尔文源极的器件开关速度会更快,损耗会更小,效率自然也会更高,开尔文源极可以将驱动回路和功率回路有效解耦,这样功率侧电流的变化就不会影响到栅极驱动回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