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DDR ODT取不同值的仿真结果

楼主(2022-05-30):
镁光的DDR4,如图,ODT仿真出来取值越小波形越好,那还有选择其他值的必要吗?参考电平是模型里自带的,VinL905mv,VinH1015mv

网友:
还必须要选择其他值。

网友(2022-06-29):
全部遍历做一遍 就知道那个最好

网友(2022-08-15):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这个值怎么选比较好

网友(2023-10-31):
    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DDR4的qds用不带odt的模型,波形有点问题,最后选用了240欧姆的odt,波形有改善,其他阻值的都不行,50欧的数据线端接为什么是240欧呢,不应该是和信号线阻抗一致才有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