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射频识别系统是有哪几部分组成的?

楼主(2022-05-30):
无线射频识别系统是有哪几部分组成的?

网友:
    RFID系统因应用不同其组成会有所不同.但基本都由电子标签(tag)、阅读器(Reader)和数据交换与管理系统(Processor)三大部分组成。

网友:
    电子标签和阅读器

网友:
    射频识别系统主要由Tag、读写器、天线等组成,一般还需要其他软硬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