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报错——ERROR: The number of integer places specified for

楼主(2022-05-30):
在使用allegro软件生产转孔文件时,报错"The number of integer places specified for the drill output data is not enough for this design",文件无法生成,一直找不到是什么原因,求教各位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如何解决啊?

网友:
钻孔所占据的空间超出了设定值,在NC Parameter中修改Format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所说的很不错,可以试一下

网友:
    再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学习学习

网友:
    钻孔所占据的空间超出了设定值,在NC Parameter中修改Format,改为3.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