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通过RC滤波成直流的问题

楼主(2022-05-30):
3.3V  频率1KH,占空比50%的PWM波,经过一个RC低通滤波器  R为100K  C为0.1UF  输出电压为1.44V的直流   再经过一个一样的RC后输出为1.28V,纹波更小的直流,在仿真的时候,没有压降,输出就是1.65V,但是在实际搭电路用函数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看,就是上面那个结果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因为实际电路中示波器也是要消耗能量的,而两个100K就把电流限到微安级了

网友:
    示波器的输入阻抗分流,导致电压偏低

网友:
    RC的参数设定有问题,仿真和实际电路存在差异很正常。你试下,把电阻换成1K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太可能的吧,你会不会是那万用表打的1.65V哦,那示波器打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应该是测量仪器的内阻问题,你看看你用的测量仪表的内阻是多大的,再换算一下。再一个滤波后的直流也不是真的直流,也是有纹波的,只不过纹波在可接受范围内就认为滤波器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