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BGA焊盘大小制作

楼主(2022-05-30):
大神,请问0.65MM间距,球直径0.32MM,焊盘做成0.23MM可以吗?

网友(点评):
可以, 開球直徑太過, 不要小於2/3直徑. 而且使用16mill pad 的via剛好.

网友:
个人感觉可以的。

网友:
太小了,容易假焊。

网友:
小0.1mm是可行的。

网友:
要看你的走线线宽、线间距、还有过孔的直径是多少?才能定你BGA焊盘的大小。不过0.23mm的焊盘,会偏小,容易造成虚焊。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没有参考指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