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什么样的电路仿真软件可以测出集成块的输入输出?

楼主(2022-05-30):
什么样的电路仿真软件可以测出集成块的输入输出?

网友:
Tina Pro具有八种虚拟测量仪器,各仪器与元件之间采用虚拟连线。其虚拟测试仪器(如多踪示波器)的动态演示功能,是极好的电类教学辅助工具。Tina Pro的仿真分析结果,如波形图可方便地与电路图粘贴在界面中,对输出打印及分析资料的完整保存十分便利。
Tina Pro可以与其硬件设备Tina-Lab,即实时信号发生器、数据采集器相连接,故能将实时测量与虚拟仿真结果相比对。这是目前所知能实现该项功能的少数实用技术产品之一。
Tina Pro具有较高的性能价格比。它是目前所知为数不多的具有简体中文界面的成熟软件(在Help索引文件中,也用中文对于电路器件模型参数进行详细解释)。

网友:
如果你有这个IC的模型,你可以根据模型的数据找出输出数据的Tr和Tf。
比如,你已经拿到了IBIS模型,基本上任何一种仿真软件都可以看到他的输入输出特点,只需要建立仿真电路,然后导入模型,激励仿真,波形就可以输出来了。甚至你打开IBIS模型,把里面的数据copy的excel里面,自己就可以把波形特新描述出来。
常用的仿真软件有SiWAVE,Hyperlynx,ADS,Cadence allegro(比较难设置),Saber,等等,随便你用哪个。
如果你拿到的SPICE或者HSPICE,只有导入模型,然后激励信号仿真出来波形,也可以把他们转换到IBIS模型里面。
如果你说的是电性能仿真,我想应该可以这么做,但是如果你要IC的功能仿真,估计没有软件可以做到的,这是设计系统方面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