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三极管、场效应管、MOS管?

楼主(2022-05-30):
另外还有其它的元件和上面几个相像的吗?

网友: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或1k~10k电阻档)测量,三极管的发射极和集电极都对基极单向导通,而发设计和集电极之间互不导通;利用这一点可以确定是否三极管以及类型(PNP管或NPN管);场效应管则比较复杂,增强型和耗尽型的特点都不一样,但是栅极对源极和漏极一定是不导通的,MOS管也一样,MOS管也是场效应管的一种,只是输入阻抗更高而已。

网友:
1、性质上的区别

三极管,是一种控制电流的半导体器,是半导体基本元器件之一,是电子电路的核心元件。

场效应管属于电压控制型半导体器件,控制输入回路的电场效应来控制输出回路电流

2、原理上的区别

三极管发射区的多数载流子浓度大于基区的,同时基区做得很薄,而且严格控制杂质含量,这样一旦接通电源后,由于发射结正偏,发射区的多数载流子及基区的多数载流子很容易越过发射结互相向对方扩散,前者的浓度基大于后者,所以通过发射结的电流基本上是电子流。

场效应管工作原理是漏极-源极间流经沟道的ID,用以栅极与沟道间的pn结形成的反偏的栅极电压控制ID。ID流经通路的宽度,即沟道截面积,它是由pn结反偏的变化,产生耗尽层扩展变化控制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