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最小系统是什么?

楼主(2022-05-30):
嵌入式最小系统是什么?

网友:
嵌入式系统是:控制、监视或者辅助装置、机器和设备运行的装置。

网友:
以应用为中心、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软件硬件可裁剪、适应应用系统 对功能、可靠性、成本、体积、功耗严格要求的专用计算机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