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不了差分对的问题

楼主(2022-05-30):
如图,明明在规则里没有看到创建差分对,为什么创建时提示已经是差分对了,这是改板,本人并没有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寶貝. 差分对 請把後面P或N拿掉, 做成差分对名稱, 再加入P和N 兩個NET.

    其它差分对命名差不多的,唯独这一对有问题

网友B:
    肯定是有一根线占用了哪一对差分对。先解除了再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有一根线占用了哪一对差分对。先解除了再生成。

我再细看看

网友:
    跑一波DB check,再看是不是有一根跟别的线设置了

网友:
    :o:o:o:o:o:o:o:o:o: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