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转换MS5180参数

楼主(2022-05-30):
MS5180描述
MS5180T 为适合高精度测量应用的低功耗、低噪声、差分输入的 24bit 模数转换器。其内部集成了低噪声输入缓冲器、低噪声仪表放大器,采用外部差分基准电压。其片内还集成振荡器。
此芯片采用内部时钟,输出数据速率可设置数据更新速率为16.7Hz 和 10Hz。电源电压范围为 2.7V 到 5.25V。MS5180T 采用了 TSSOP16 封装。
特点
可编程滤波转换速率 10Hz 或 16.7Hz
集成低噪声、可编程增益仪表放大器
可编程 PIN 脚功能下电和复位功能
集成内部 OSC
集成内部桥电源开关
电流:
典型值 115uA (@PGA=1)
典型值 330uA (@PGA=128)
集成 50Hz/60Hz 限波滤波器
集成 2 线串行接口
电源电压:2.7V 到 5.25V
工作温度范围:-40°C 到 105°C
应用
衡器
应力检测
气体分析和血液分析
工业过程控制和仪器仪表
便携式仪器仪表
MS5180完美替代AD7780,上机直接能用软件硬件都不用改动,并且MS5180价格好交期稳定替代进口完美的选择
封装图

管脚图

管脚说明图

内部框图

典型应用图

极限参数
芯片使用中,任何超过极限参数的应用方式会对器件造成永久的损坏,芯片长时间处于极限工作状态可能会影响器件的可靠性。极限参数只是由一系列极端测试得出,并不代表芯片可以正常工作在此极限条件下。

输出噪声和分辨率(参考电压=2.5V)
下表给出了一些更新速率和增益设置下的 MS5180T 的输出均方根噪声。这些数值为典型,条件为差分输入电压为 0V。必须注意,有效分辨率是利用均方根噪声计算得出。这些数据为典型值,有效精度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 LSB。
MS5180T采用2.5V外部参考电压,输出噪声有效值(uV)相对增益和转换速率的关系

封装外形图

网友A:
看着参数还行,不知是否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参数还行,不知是否好用

可以测试一下,工控类的客户还是很多用的,怎么联系你呢我的电话180 2531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