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1584电流问题

楼主(2022-05-31):
    对于MP1584这个芯片5v转3.3v,接上负载后电流达不到1A,才400mA,电流怎么调到1A

网友:
    L1的饱和电流够不够?
另外,尝试加大输入电容、输出电容,C3 R3可以按芯片手册调整一下

网友:
    个人觉得你可以从开关频率和电感值两个点去调试,开关频率过高然后电感太大,peak电流都没来得及上去就关掉了。电感值小一点有利于增加峰值电流。

网友:
    实物照片发来看看?估计电感选的不对 或者布线有问题 过热 电流上不去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电感可能性最大,要检查电感的手册,看看最大电流能不能到1A
    再有就是检查一下输入端的5V的负载能力有多少

网友:
    可能是电感选的不对,电感型号发来看看

网友:
    电感换一个小一点的

网友:
    :hug::hug::hug::hug: xuexi xue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