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在CST中如何设置信号源的阻抗?

楼主(2022-05-31):
    一般默认的信号源输入内阻应该是50Ohm吧,如何改变呢?
    谢谢~

网友:
    波端口默认的是传输线的特性阻抗
离散端口在你设置的时候可以改变阻抗

网友:
    在计算的时候,可以设置求解器归一到具体多少的阻抗,当然,好像只能归一到电阻,不能设置为复数

网友:
    这个只有在source type为All port时才能选择吧,如果是selection就不能选择参考电阻了
    另外discrete port的电阻应该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设定,而并不是根据想要的参考电阻来设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