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拼版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2-05-31):
PCB设计中拼版有什么要求?

网友:
拼版分无间隙拼版和有间隙拼版,有间隙拼版的拼版间隙不要小于1.6(板厚1.6的)mm 不然会大大增加铣边的难度,拼版工作板的大小视设备不一样就不一样,无间隙拼版的间隙0.5mm左右,工艺边一般是5mm。

网友:
拼版V-cut方向的尺寸必须在大于8cm,因为小于8cm的V割时会掉到机器里面,V-cut宽度必须小于32cm,大于此宽度将放不进V-cut机,此点因生产工艺限制,不是我们做不到。

网友:
V割的只能走直线,因板子外形原因,实在走不了直线的可以加间距作邮票孔桥梁连接、相关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