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简易计算器制作(lcd1602显示)

楼主(2022-05-31):
stm32f03c8t6单片机做的一个简易计算器,用4×4矩阵键盘输入,LCD1602显示。下面是对我计算器的介绍,附件中还可以下载源程序代码码。我的简易计算器是搭建在面包板上面的,下面这是实物图和仿真图。

 该计算器可以实现连续加减运算图:

较大数字或者较小数字可以用科学计数法显示

当用除法运算时,能够保留三位小数字

另外,在运算时还可以通过串口观察数据变化

下面是部分源码: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scan.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ath.h"
u8 num,flag;
double r,o;
long long a,b,x,y,z,sum,k;
int e,f,g,h,i,t,len,w,l;
int s,m,w,j,q,d,n,c=0;

int main()
{
        LCD_init();
        uart_init(9600);

        while(1)
        {
          num=keyscan();
                a=num;
                                if(a>=0&&a<=9&&s!=2&&flag!=0)
                                {
                                        if(a!=0||n!=0)
                                        {
                                                LCD_write_data((u8)a+0x30);
                                                if(n==0)
                                                {
                                                        b=a;
                                                }
                                                else
                                                {
                                                        b=sum*10;
                                                        sum=a;
                                                }
                                                sum=sum+b;
///////////////////////////////
            if(q==0&&j==0)
            {
                                                                x=sum;
                                                                printf("x=%lld ",x);
                                                                d=1;
                                                                m=0;
            }

                       if(q==1&&j==1)
                                         {
                                                                x=-sum;
                                                                printf("x=%lld ",x);
                                                                d=1;
                                                                m=0;
            }

/////////////////////////////////

            if(q==1&&(j==2||j==0))
            {
              y=sum;
                                                        printf("y=%lld ",y);
                                                        d=2;
            }

/////////////////////////////////
            n++;
                                                w++;
                                    delay_ms(100);
                                  }
                         }
                        if(a==10&n!=0&&m!=1&&flag!=0)//+
                   {
                                  if(c>=1)
                                        {
                                        q=1;
                                        j=0;
                                        x=z;

                                        }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0x2b);
                                        printf(" + ");
                                        j=0;
                                        n=0;
                                        q=1;
                                        flag=1;
                                        b=0;
                                        sum=0;
                                  c++;
                                  w++;

                                        delay_ms(100);
                         }
                        if(a==11&&m!=1&&flag!=0)
                        {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0x2d);//''
                                printf(" - ");
                                if(c>=1)
                                        {
                                        q=1;
                                        j=0;
                                        x=z;

                                        }

                          if(d==0)
                                {
                                j=1;
                                }
                                if(d==1)
                                {
                                j=2;
                                }

                    n=0;
        q=1;
        flag=2;
                          b=0;
                          sum=0;
                          m=-m;
                          w++;
                                c++;
                                delay_ms(100);
                 }

                if(a==12&n!=0&&m!=1&&flag!=0)
                {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0x2a);//×
                          if(c>=1)
                                        {
                                        q=1;
                                        j=0;
                                        x=z;

                                        }
                                printf(" * ");
                          j=0;
        n=0;
        q=1;
        flag=3;
                          b=0;
                          sum=0;
                          m=-m;
                          w++;
                                c++;
                                delay_ms(100);
                }
                if(a==13&n!=0&&m!=1&&flag!=0)
                {
                        // LCD_write_data('');//除号
                                LCD_write_data(0xfd);//÷
                          if(c>=1)
                                        {
                                        q=1;
                                        j=0;
                                        x=z;

                                        }
                                printf("/");

网友:
来了来了,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