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延迟半个周期输出5个脉冲信号

楼主(2022-05-31):
    大家好,我是新手想请教一下cpld里怎样实现延迟半个周期输出个相同的脉冲信号,输出精度控制在一个CLK 上1 {0 o" Q/ e5 T: R' X

网友:
    延时半个周期?必须要有更高的时钟,然后分频,

网友:
    时钟频率多少,就像楼上说的那样,用更高的时钟频率;或者考虑使用时钟双沿

网友:
    比如你用上升打进来用下降打出去,频率不是特别高是符合延时半个周期要求

网友:
    做个分频,才能实现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