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怎样提高无线通信距离?

楼主(2022-05-31):
关于怎样提高无线通信距离,请各位大神都发表一下看法最近新研发一款产品,通信距离1Km,还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所以关于怎样大幅度提高无线通信距离大家有什么好办法?高增益天线?提高发射功率?尽量缩短射频连接线长度?等等,对于各种方法大家有尝试过的吗?

网友:
采用更高的频率,加大发送功率。

网友:
功放加大,天线弄得好一点就好了吧。

网友:
通信距离主要要从发射功率、天线增益、天线方向性、接收灵敏度等几方面考量,一般如果天线全向性要求不高的话,更换高增益天线是最便捷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