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altium Designer 16中怎么实现PCB板框挖空啊?

楼主(2022-05-31):
请问在altium Designer 16中怎么实现PCB板框挖空啊?

网友:
啥叫板框挖空?

网友:
像有的PCB板结构要求板四个直角处分别设置一个安装孔,那不就得将板框挖掉一个圆形。

网友:
在机械层或者keepout层画个圆就行了。

网友:
我一般情况用不带网络的通孔,个人习惯哈。

网友:
用个焊盘或机械层画个圆。

网友:
    在你边框所在层画你需要的封闭图形就行,最好不要出现锐角!或者用不带网络的通孔焊盘来代替!

网友:
    基于AD16的方法,设计——板子形状——定义板剪切,之后画个你想要挖空的形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