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线路过于复杂非得用双面FPC时应注意什么?

楼主(2022-05-31):
需来回曲折使用部分原则上需用单面机构的FPC。而若因线路过于复杂非得用双面FPC时应注意什么?

网友:
看是否能不用贯穿孔。因为贯穿孔的电镀会对耐折性有不良影响。

网友:
若非用贯穿孔的话,则在曲折部分的贯穿孔不必镀铜。

网友:
以单面板FPC另外制作曲折部分,然后再和双面FPC二者相互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