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CAM350可以加比原焊盘稍大或稍小的重叠孔吗?怎么操作?

楼主(2022-05-31):
请问在CAM350可以加比原焊盘稍大或稍小的重叠孔吗?怎么操作?

网友:
可以操作的

网友:
你想要的是将原焊盘改大或改小是吧:把你想要改的焊盘或线或铜皮移动到新的一层然后用统一放大或缩小到原来的那一层就可以了;Enlarge by:放大;Reduce by:缩小。如果是要添加重叠的焊盘堆,好像PCB生产中是没有实际作用的,操作以以上一样,放大或缩小后再把移动到新层里的移动回来本层就完本了。

网友:
在钻孔层,用点添加,点的大小随你定,同时修改钻孔数据表。

网友:
CAM350在PCB制作过程中,我们用来排版最好,他是工厂在覆铜板上做活使用的,修改起来很麻烦,各各层面都要修改,差一层就坏了。最好回到99SE中修改,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