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画原理图怎么把单个原件放大缩小?

楼主(2022-05-31):
    altium designer画原理图怎么把单个原件放大缩小?

网友:
    按住Ctrl键的同时,转动鼠标滚轮可以放大,缩小原理图。
    按住Shift键的同时,转动鼠标滚轮可以左右移动原理图。
    转动鼠标滚轮可以上下移动原理图。

网友:
    为什么要改变元件大小呢?这个貌似不能改变,是由altium的库决定的, 当时画原件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尺寸大小。如果非要改,你就自己画一个。
    其实如果放不下的话你可以分几张原理图来画,或者把原理图改大一些(元件相对就小了)。方法是,原理图中点右键,options-document options,然后在对话框的右边standard style中改纸张大小。

网友:
    1、在键盘上先按t再按p。
    2、然后返回到页面上,可以看到选择为Mouse Wheel Configuration。
    3、然后点击了之后,如图所示,在看到右侧的ctrl,把勾选全部去掉,回车键。
    4、然后在页面上,如图所示,用鼠标滑动。
5、最后,可以看到它已经可以滑动变大了,再滑动就是可以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