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偏置电阻一般为多大最好?

楼主(2022-05-31):
    三极管的偏置电阻一般为多大最好?

网友:
    三极管加偏值电阻是为了控制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和振荡频率,至于要加多大的偏置电阻主要是取决于在电路中的作用和外围元件。

网友:
    要看是PNP还是NPN型的,还有看是用的基极放大或共发射极放大和共集电极放大电路,主要是取决于在电路中的作用和外围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