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文字大小推荐

楼主(2022-05-31):
刚学不久这东西,就习惯每次做之前把准备工作弄好,现在设置字体大小这儿就卡住了,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比较推荐的设置。求助~

网友:
Width:字符宽度

       Height:字符高度

       Line Space:字符行间距

       Photo Width:字符丝印线宽

       Char Space:字符字体间的间距

       text blk:字体编号

  采用Edit->change功能,在Options中选中所需更改字体参数的class以及subclass,选中Text block,调整右边对应的block的大小即可。

  导致更改字体编号后字体宽度为0的原因为Photo Width设置为0,刚开始没有找到这个参数,对比其他封装后发现这个值的大小才是导致字体宽度的主要原因。

  参考设定(单位mm),可以采用如下的设置:

  对于元件位号丝印

  Hight:              1.000

  Width:              0.625

hoto Width:    0.150

ine Spacing:   1.500

       Char Spacing:  0.250

  功能性文字说明字符

ight:               1.200

idth:               0.750

hoto Width:     0.150

ine Spacing:    1.800

    Char Spacing:   0.300

ight:               1.600

  Width:               1.000

  Photo Width:     0.150

  Line Spacing:    2.400

    Char Spacing:   0.400

网友:
    用skill 一键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