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合适的射频信号发生器?

楼主(2022-05-31):
如何选择合适的射频信号发生器?

网友:
射频信号发生器是一种电子测试设备,可在各种频率上产生射频信号,具有高光谱纯度、稳定的频率和振幅。

网友:
射频信号发生器与矢量信号发生器不同,矢量信号发生器产生射频信号,但同时也具有复杂的数字调制能力,具有QPSK、QAM、FSK、BPSK和OFDM等格式;而射频信号发生器提供的调制包括振幅调制(AM)、频率调制(FM)、相位调制(PM)和脉冲调制。

网友:
    现在的测试测量设备中有许多是具有附加功能的射频信号发生器,它们用于广泛的应用中。射频信号发生器各项参数从根本上可以解释为对输出信号质量的评估,这包括了输出频率和功率的范围、分辨率和精度,以及开关时间和光谱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