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linux下运行hspice显示word too long,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5-31):
系统背景32位ubuntu 11.04并且hspice的license加载成功,但是在运行hspice时报word too long。

网友:
1. 用which查找hspice调用的文件,应该在hspice安装路径下的bin里的“hspice”,比如“hspice_vE-2010.12-SP2/hspice/bin/hspice",这是一个csh脚本;
2. 用vim打开这个csh脚本,找到以下几行把它们注释掉即可,大约在202行
if (("$sse" == "") || ($status != 0)) then
echo " Error: SSE2 instruction is not supported on this machine."
echo " HSPICE has adopted SSE2 instruction since 2006.09 version."
echo " Please review the release note for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exit 1
endif
原因可能是sse这个变量太长了。
另一个方法是
如果你是32位linux,那么可以直接调用hspice的可执行文件来仿真,而不要用它默认的bin下hspice csh脚本,比如在.cshrc中加上一个alias语句
alias hspice $hspice_install_dir/hspice/linux/hspice
但这样做有个缺点是仿真时不能调用veriloga。

网友:
一楼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