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返修板预热的好处有哪些?

楼主(2022-05-31):
SMT返修板预热的好处有哪些?

网友:
预热是将整个组件加热到低于焊料的熔点和再流焊的温度。这样可大大地降低对基板及其元器件的热冲击的危险性。

网友:
在开始再流之前预热或“保温处理”组件有助于活化焊剂。

网友:
去除待焊接金属表面的氧化物和表面膜,以及焊剂本身的挥发物。